如何画确定尺寸的直线

楼主(2011-10-23):
我是新手,,请问如何用CAXA画直线,,

如要画一条1.88CM的直线,如何确定它的长度,,,

网友:
点一下确定直线起点,输入直线长度18.8,确定直线的方向再点另外一下,就画出水平线或垂直线了,斜线怎么画以后自然就会懂的

网友:
新手看帮助文档,看完基本会画一般的图了,何况一直线??

网友:
把命令区调出来,在第二点输入你想画的长度就好了!

网友:
我也要进来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