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洗和逆铣,请老师傅指点

楼主(2011-10-23):
有经验的师傅,介绍下他们的区别以及个人的见解?还有下面的说法对嘛?本人一直不太明白

毛坯材料硬度高:逆铣较好
毛坯材料硬度低:顺铣较好
机床精度好、刚性好、精加工:较适应顺铣,反之较适应逆铣
零件内拐角处精加工强烈建议要用顺铣。
.粗加工:逆铣较好,精加工:顺铣较好
刀具材料韧性好、硬度低:较适应粗加工(大切削量加工)
刀具材料韧性差、硬度高:较适应精加工(小切削量加工)

网友:
也就是说,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用哪种铣法

网友:
这些说法虽然有些笼统但也正确,至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适合顺铣或逆铣,那需要操作者对顺、逆铣要有较高的理解。

网友:
坐等高手。。。高手现身吧

网友:
上学时学的一头雾水,参加工作又与专业不相关,机加工这块要补的东西太多了。学习学习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尤其是粗加工或是加工有硬皮的毛坯时,采用逆铣
精加工时,加工余量小,铣削力小,不易引起工作台窜动,课采用顺铣

网友:
你说的也就差不多了,还有是要考虑传动丝杠的间隙问题

网友A:
我一般是开坯用逆铣,精加工光面才顺铣!

网友(点评):
老大,就给小年轻们讲讲为什么嘛!

网友:
顺铣适合精加工,对刀具磨损小,但是要求机床刚性、精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开坯用逆铣,精加工光面才顺铣!

请问你是伟厂吗,难道认错了?

网友:
顺铣让刀,所以切软材料了。逆铣对工件表面进行挤压和摩擦,对粗糙度有影响,所以精加工采用顺铣。。

网友:
不是绝对的,改变三要素,要用经验说话!!!!!!!!!!!!!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刀具吧,刀具的角度

网友:
我以前开机床时精加工用顺铣。

楼主:
谁能结合自己的经验,细讲下啊?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本人曾经用普通卧式铣床铣槽,用的三面刃的铣刀,以为顺铣逆铣都一样,只是旋转方向不同罢了。结果刀具旋转方向错误,致使刀具撞上工件,火星四射,把刀具撞坏,主轴也撞弯了。全厂通报……

网友:
主轴都撞弯了?。。。。。是刀杆弯了把。。。。。

网友(2012-07-15):
为何用顺铣?为何用逆铣?这要研究顺铣、逆铣,在加工受力中产生的现象,并且对铣刀的切入、切出有所了解。
顺铣  产生   让刀现象       铣刀的切入切削大、切出切削小
逆铣  产生   深啃现象       铣刀的切入切削小、切出切削大

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粗精加工,材料软硬等都是相对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