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的 T30 数控转塔冲床的问题

楼主(2011-10-23):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杨力的T30的数控转塔冲床,FANUC系统,机器开始加工要按两次启动,靠夹钳冲冲会有大小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真是晕死,

网友A:
1)X,Y轴是不是不垂直了?
2)夹钳位置可能有偏差,或是磨损了或是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X,Y轴是不是不垂直了?
2)夹钳位置可能有偏差,或是磨损了或是撞过?

恩 找他们来维修了 果然夹钳有缝 塞尺塞的 ,哎真是烂机器

网友(2014-07-14):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杨力数控转塔冲床,FANUC系统,机器开始加工时候就回出现伺服报警,这是什么情况了 真是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