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刀具高手来

楼主(2011-10-23):
大虾好,直入主题
阀体铸件HT350,265x175x22,有铸造阀孔16通。阀孔采用卧加加工,工艺为两头扩18至通,两头扩20至通,两头扩21.2至通,扩21.8至通,铰22通,后珩磨。
这样加工阀孔圆柱度不行(卧加后就不行)。
求刀具高手,有没有在卧加的刀具进行配置改进。(注:我们厂刀具都是自制的,刀杆45#,刀片YG6)
求解

网友:
真有 卧加用焊接刀具的,和用高速钢刀具的差不多。

网友:
孔的长度多长啊   如果只是直径从16扩到21.8话用机夹的扩孔刀一刀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