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底座的斜角是同向还是交错安装?

楼主(2011-10-23):
     今天安装轧机的时候,调机的和老板争了起来,老板说底座斜角应该一致朝一个方向(如图1),调机的说要一正一反交错着装才对(如图2).
     我开始也一直认为应该斜角朝一致方向安装是对的,现在倒有点迷惑了.想请问社区各位高手大侠,理论上来说:哪种安装方法才是正确的.谢谢!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问得太过幼稚,大侠们都不屑回答了。
自己先顶下,我始终觉得,如果交错安装,轧机过钢时两边底座受力会向相反的方向移位,造成轧辊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这不是很容易断辊吗?

楼主:
为何没有人来回答,讨论?
是真的不屑?还是没有人知道?不可能吧,这个版块高人不少的,怎么都潜水了?

网友A:
我们厂的轧辊座是一体的,轧辊座本身有斜角配合轧辊落位,貌似两个轧辊座的斜角相交于一点,不知道对你的问题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的轧辊座是一体的,轧辊座本身有斜角配合轧辊落位,貌似两个轧辊座的斜角相交于一点,不知道对你的问 ...

         谢谢大侠啊!
         可能是轧机不同吧,我们的轧机的下辊轴承座是如图所示,轴承座的斜角下面的是一块与之相配的斜铁,斜铁上装有螺母和丝杆,用来调下辊与中辊的辊缝.中辊是固定的.所以不知道哪种安装方法是正确的.像您所说,应该是第二种吧.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主的现场装配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单位现场安装是要根据设计师出具的设备装配图以及安装调试说明严格执行的。楼主没有装配图么?
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的话,一般轧机为了保证轧制稳定性,工作辊和支承辊在竖直方向上会有一定的错位,即所谓的偏心,数值跟轧机规格有关,不知道楼主的轧机是什么情况。如果是工作辊偏移,则应该向出口侧偏,如此一来,工作辊作用在支承辊上的力就不是指向下的,而是斜下并向入口侧倾斜,而图片支承辊轴承座上的斜坡,我认为是为了平衡来自工作辊的这一倾斜力的,

因此,在下认为,装配时两斜坡应该同向,并且斜坡高的一端朝向入口侧,低的一端朝向出口侧。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主的现场装配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单位现场安装是要根据设计师出具的设备装配图以及安装调试说明严 ...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太清楚,毕竟轧机有许多种,我把图补充了一下,看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C:
我在楼主出示的最后才知道,三辊轧机的下调整,这个主要是受力方向考虑的,契型的大头面应当对应受力方向面,也就是说,和轧制方向一致,一般情况下,轧机后面一般有升降辊道,下辊的轧制方向是向轧机下游方向,也就是说,大头是向轧机下游方向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楼主的意见我很担心,可能碰到PC轧机一类的简化版了,没有敢回答,如果是三辊型钢轧机或窄带开坯机,是比较常识的东西,请参考现场其他条件判断,还有,自己做轧机啊,轧钢机安装说明很清楚啊,这些是在轧机总装配图纸上是很清楚的啊

网友(点评):
小虾表达能力不足,让版主见笑啦。我们是轧轻轨的山寨厂,没见过大世面,轧机也压根就没有什么图纸的,就是一块厚铁板割出来的。

网友(点评):
关于我们厂的轧机设备,在另一个帖子小虾传了几张图片,版主若是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671&page=2#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楼主出示的最后才知道,三辊轧机的下调整,这个主要是受力方向考虑的,契型的大头面应当对应受力方向面 ...

谢谢版主的详细解答,我再编辑了一下图片,您看这样理解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主的现场装配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单位现场安装是要根据设计师出具的设备装配图以及安装调试说明严 ...

感谢大侠的解答,我用图来表示您所述的装配场景,您看是不是这样:

好象有两种观点了,按照轧辊旋转方向,斜坡高的一端朝向入口侧,低的一端朝向出口侧,如上图,这好象和"重庆铁匠"大侠的理论相反了,
不过照两位大侠所述,两个契铁的斜坡方向是应该同向,这个答案是一致的,谢谢二位!
我们那个调机师说要一正一反的安装, 真不明白他那是哪套理论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详细解答,我再编辑了一下图片,您看这样理解正不正确?

是的,是这样的,同时向来料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详细解答,我再编辑了一下图片,您看这样理解正不正确?

这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