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启PROE 是会弹出这玩意

楼主(2011-10-23):
为什么开启PROE 时会弹出这两个框框,前提不影响proe的使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安装后,可以正常打开吗

楼主:
是的 这些都没问题 就是弹出这些东东

网友:
到config里面找到protkdat,删掉。

网友:
protk.dat用记事本打开,把里面网卡的地址换为你主机的网卡地址即可

楼主:
删掉了 不弹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