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压机故障

楼主(2011-10-23):
我厂有台315t液压机,先是没有回程噪音大,后经过处理恢复正常工作。几天后工人报修又没回程,于是开机,柱塞泵发出异响赶快关机,拆解油泵发现柱塞,斜盘损坏更换新品,试机回程正常!可是下行时很缓慢噪音很大油管振动,压力表上升10mpa。检查电磁阀未见异常,溢流阀也检查了未见异常,卸荷阀也正常。{上腔充液阀会有毛病吗?}后试着排气反反复复多次没有好转。求助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1-10-24 12:44):
图纸已上传了........

网友:
溢流阀阀芯针眼孔进东西了。

网友:
各家的原理不一定一样,没有原理,很难确定故障。
没有到现场,判断也不会准确。
建议还是找人到现场诊断。

网友:
发张原理图或设备照片,也好分析。

网友:
这张图纸怎么那么熟悉啊,之前不是有人上传了一张到论坛上了了吗

网友:
排空气吧,明显的系统有气的症状。

网友:
这个图好熟悉啊!!!!315,我很怀念修它的时光,那是在15年前,哈!

315快速下行时是靠自重下行,并由电磁阀控制,如果没有下行动作并且压力有10mp,应检查相应的主阀和电磁阀。如果只是一个方向没有动作,应该和系统主溢流阀没有关系。
最后,原来的泵既然已经损坏,那么在换新泵后你们有相应的清洗管路、油箱的措施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就算修好了过段时间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噪音一般还是气穴,并不仅仅是油管里有空气,你的邮箱怎么样?液位是不是太低?有没有滤油机在工作?
主要还是考虑气穴!!!

网友:
下行应该可以差动快速下行,有你的描述,有阀没打开

网友:
各家的原理不一定一样,没有原理,很难确定故障。

网友(2013-08-08):
回6楼,油压机来说呢,我觉得只有广东出的机原理上各有各的特点之外,其它省份的机都是一个样,没点新意,有的连集成块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关键的动作顺序表没照全。。。不会瞎猜,有问题就说系统脏,清理啥的。这是一方面,弹簧不到位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动作顺序表发全点

网友:
看看吸油口有没有进空气

网友:
换泵以后还做了什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