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转箱堆叠机,市面上有没有?

楼主(2011-10-24):
就是能自动把 周转箱堆叠成5层的机器。

谢谢!

网友:
多大的周转箱?什么材质的?

网友:
堆叠成5层,看来不大。用堆垛机,根据具体要求设计,技术是成熟的。

网友:
ABB机械手配合FoamGrip吸盘可以轻松将周转托架抓取、码垛。

楼主:
这种放啤酒的箱子  要堆叠的是空箱子 箱子宽35厘米,高31.5厘米,长52厘米
其中地盘嵌合宽32厘米,高0.7厘米,长49厘米
速度最少要2000箱  每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放啤酒的箱子  要堆叠的是空箱子 箱子宽35厘米,高31.5厘米,长52厘米
其中地盘嵌合宽32厘米,高0.7厘 ...

如果是反扣,一般会用吸盘吸底部。
如果是正放,常见的用气缸带动夹手。
两种方式对定位均有要求,避免码垛过高时倾覆。

楼主:
这种箱子底盘是镂空的只能正放堆叠   对于你所说的那2种方法 速度方面就过不了关

网友:
用码垛机器人即可,如果是输送线自动输送到码垛工位的话:码垛机人(合适的抓手)+托盘仓+必要的输送线,即可搞定!不过速度可能有待商榷!

网友A:
估计速度达不到,每分钟33箱,有点儿悬

网友:
码哚机可以做到

网友(2014-12-20):
引用 网友A:
估计速度达不到,每分钟33箱,有点儿悬

大侠一语道破关键点,应是行家了。
如果不要这么高的速度,8箱/分钟 以内如何处理?大侠是否有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