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中字体大小的显示,请教

楼主(2011-10-24):
我刚自学cad,在模型中怎么设置标注字高能更好的看清标注尺寸和零件全图

网友:
标注样式--选中你正在使用的样式---修改---文字----文字高度(想要多大的字就标多高)
或者 标注样式--选中你正在使用的样式---调整----使用全局比例(适当加大或者减小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