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的角度-----请教

楼主(2011-10-24):
请教高手解惑,我看山高的样本上,每款铣刀除了标明轴向前角,径向前角,主偏角以外,还标有切削前角,轴向前角和径向前角及主偏角的作用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切削前角(r0)是怎么算出来的,具体公式是怎样的,不是简单的轴向前角加上径向前角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正角刀片一定比负角刀片切削力大,切削力与所求功率是否成成比,以上问题恳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刀具角度方便的优点复杂,正角刀片一定比负角刀片切削力大,切削力与所求功率是成正比

网友:
只要好用就行了!自己用的就好

楼主:
恳请请版主大侠给予正解,

网友(2012-04-24):
切削前角应该就是刀具的前角吧?基面与前刀面的夹角

网友(2012-12-04):
切削前角应该是指刀刃法平面上对前角的定义与径向前角有换算关系,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