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工件选什么的料,工艺怎么做?

楼主(2011-10-24):
  请教各位大侠:、
工作中主要做设备维护、维修方面,这方面不是太了解,请教各位大侠:
1.工件用什么材料
2.工艺如何做
零件用途:冲缩直径7的紫铜管到一定尺寸

网友:
用skd61或skd51吧,工艺嘛,那是根据自己工厂的设备来定了。

网友:
看你的产量了,一般要求不高,用T8,T10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国产材料不好,就用SKD11,也可以的。
工艺就简单了,粗加工后热处理,然后上磨床,内圆估计要用电火花了。不知道你满意我的回答不,满意就给点掌声哈,呵呵

网友:
仔细看图,5.6孔的粗糙度和精度用车床加工不能保证质量。
5.6孔的两侧,一个锥角和一个6.5的孔不能一次装夹加工出,会存在同轴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