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孔料斗如何展开?

楼主(2011-10-24):
哪位高手能把这个料斗展开,小弟不解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画出来的,一般钣金是有开口的

楼主:
这个是实体,,开不了口,,所以无法转为钣金件,,

网友:
有平面渐变成弧面,好画 是不是不好做啊
四块板焊接后再搞那个孔 行不?

楼主:
焊缝在中间,开一块板材料不行吗?

网友:
这叫天圆地方,属于可展的钣金下料。

网友:
你不是用钣金画出来的,也没有连接口,我已经画好了,里看看,展开的样子,

楼主:
楼上的厉害,,求3D图!!

网友:
你做的不对   要用钣金划

网友:
供大家参考下

网友(点评):
求教第一个图怎么画的,第二个又是怎么展开的?

楼主:
楼上的强,有PRT文档吗?。。能发个给我吗?xwyuan1245@126.com

楼主:
哦。。。我懂了。。。谢谢

网友:
把实体转成钣金件啊,在用边锋功能啊,在展开

网友:
你的用钣金画才好。多学学

网友(2011-12-02):
问题是工程图标注尺寸有点麻烦,边线不是理论直线,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