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压机故障

楼主(2011-10-24):
 图纸 已上请各位分析帮助解决。谢谢!滑块下行带压,很缓慢的下行压力表显示10mpa,噪音很大油管振动,回程正常但也有噪音。(315t四柱液压机,产地徐州)

网友(2011-12-30):
关键是听听噪声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是油泵还是机架。

网友(2012-03-06):
前进慢,回来正常可能是前进状态下的回油路不通畅,某个有单向控制的阀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C2得逻辑阀上面的溢流阀是不是调高了,或电磁阀坏了!

网友:
那噪声肯定是油泵发出,机架只会振动

网友:
1.检查插装阀C3的阀芯阻尼孔是否堵住2.检查插装阀C3处电磁阀是否卡

网友:
存在背压,查看手插阀的先导阀是否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