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这样用行么?

楼主(2011-10-24):
我公司的产品出厂前需做运行测试,总功率15KW,因需要660V的电压,但厂内只有380V的。打听到邻近单位有一台闲置的660V变380v,容量120KVA变压器,我打算将一次跟二次接线反过来用,也就是输出由二次变为一次,变为输入380V,这样原来的一次端应该是660V。我这样做能行么?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确认没问题之后再行动吧,有危险,有时候道理不像想象的简单,等专业人员的理论分析

楼主:
哦?会有那些危险呢?难道这样输出电压会大于660V么?

网友:
按照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变压器的内部原理是通过线圈改变电压强度。所以相互变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世面买的变压器,那就不行了。因为理论和实际上面的是有差距的。一个是受到它的容量限制。一般容量是固定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拖动的话,那么容量会会超出额定容量很多。会烧掉变压器。
还有一个是受到它里面线圈所能承受的电流的限制。你可以看见你的变压器的一次测和二次测的电线是不一样粗的。就是考虑到了电流的因素。如果从低压升为高压来拖动的话,那低压测电流必定相当大。会烧掉电源。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