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实际中常见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1-10-24):
1、电磁线圈问题,短路或断路操作时电磁阀上的指示灯不亮。
2、阀芯出现卡滞,一般是由于油不干净造成的。
3、阀体开裂。一般是质量问题。

网友:
你提到的问题我很少遇见,最多的是阀芯磨损。

网友:
阀芯卡滞情况是最常见的,其原因有1;清洁度问题,2:阀磨损严重,3:温度引起。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阀芯不动作,电磁铁线圈烧的情况少,多是卡的多,不知什么原因,用小六角顶着推不动

网友(点评):
阀芯不动作的原因是流体洁净度差。如果是金属阀芯,杂质会卡在间隙处,如果是O型圈密封,杂质可能会连密封圈一起粘附。 所以,选好电磁阀吧!虽然是小配件,但是不能太图便宜了,毕竟阀门还是包含很多技术要素的。

网友:
阀体开裂我见过,阀体用得时间长了,质量不好  会有的

楼主:
实际使用中的问题不少,现在的元件集成度高,可修复面很小。

网友:
最多的是阀芯卡滞问题,1是阀芯阀体制造装配精度不达标或有毛刺未清除 2是液压油清洁度不达标,包括出厂前的实验检验用油    这是电磁阀使用前期的主要问题

网友:
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阀芯卡滞,稍加外力电磁铁就能吸过去

网友(2012-10-11):
我遇到过好多次阀芯卡滞,用洗油好好清洗一下还可以继续用。只是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