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19,内侧一排6*M8-16.5/10螺孔用什么方法做出来?请教

楼主(2011-10-24):
板厚19,内侧一排6*M8-16.5/10螺孔用什么方法做出来,谢谢!

网友:
两头的孔打不出来,连放手电钻的位置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用途可不可以做分体式,就单独按你这样做,有点吃力的,就是有办法钻出孔来,最后攻M8的牙也是很恐难的,就看有没有高手出来了

网友:
画这图 不是高手看不懂啊!

网友:
你这种只有做成分体式

网友:
没有加工常识的才会画这种图

网友:
这种要划线每个孔的位置画好 用铣床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有没有这么小的能装上钻花的气动装置

楼主:
谢谢大家,图纸难扫描,只是随手画画,我们打算割开做

网友:
这中间到底个槽还是个凸台?怎么着不好下刀。--

网友:
在钻床上做个伸出式动头(这种钻床应该有得卖),做个钻夹具。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