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公司生产上做个工装,求助

楼主(2011-10-24):
模板正面图
模板背面图
目标板
目标板与模板背面配合

老师达人们,大家好。我要给公司生产上做个工装,麻烦你们帮我设计一下。
工作流程:把目标板与模板背面紧贴在一起,对正孔位,在模板正面刷胶。
取下目标板,换上另一块板,重复以上工序。
问题:每次对孔位时,都要手动操作,费时费力。
如图上图所示,我给模板的背面点了些胶,可以简单的对正孔位,但是操作起来不大方便。
理想的操作流程:将目标板插入模板背面的“卡槽”中,在模板正面刷胶打开“弹簧机构”,卡槽打开,目标板自
               动脱落。合上“弹簧机构”,卡槽合上。插入下一块目标板,如此重复。
其中“卡槽”和“弹簧机构”(不一定必须是“弹簧机构”,只要能控制卡槽90度动作就行)就是要设计的东东。
问题:这个“弹簧机构”不能装在模板的背面,可以装在正面或侧面。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弄。
模板的外围是一圈2cmX 3cm长方体的空心铝框,中间是一张1mm厚的钢板。
目标板是2mm厚的PCB板。

网友A:
一块胶合板,俩合页8个螺丝,钉个拖布把,胶合板中间抠个窟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胶合板,俩合页8个螺丝,钉个拖布把,胶合板中间抠个窟窿

方案可行,不过材料用电木吧,要不像整家具。哈哈

楼主要是懂画图,来这里求方案倒是不错的。
如果是不懂设计求图纸,好像没人有那么多闲工夫啊,就像拿着个盘子进了餐馆,对着大伙说:“我饿了,求面包。”看你的运气了。

楼主:
2#的方案不可行,因为胶合板必须装在模板背面,刷胶是在模板正面刷胶。刷完胶后必须在模板正面松开胶合板,从而取下目标板。而2#说的拖布把必须装在胶合板上(也就是模板的背面)。从工艺上说,这样是不可行的。而且目标板最好是有个卡槽插进去

网友:
做一个窗,从侧面当中破开,吧玻璃换成你的东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