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孔,两种标注方法,加工方法的差异

楼主(2011-10-24):
同样的四个孔,两种标注方法,哪一种加工精度高?哪一种加工简单?请教详细分析。

网友(点评):
划线问题而已,不建议标成右图那样,可以请车工划线

网友A:
本人愚见,仅供参考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精度和难度都一样;
手工划线冲眼,钻床加工,右边的加工简单,精度稍高。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可以达到um级,显然比右边的丝级来的高

网友:
是吗!我觉得不会吧!是机加工吗

网友B:
左边的图纸要求高点,人家钳工师傅划线钻孔就是按照左边的来,左边的不会钻偏,右边的可能会搞成平行四边形的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愚见,仅供参考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精度和难度都一样;
手工划线冲眼,钻床加工,右边的加工简单,精 ...

如果不再加工中心上呢?

网友:
铣床上加工的话孔的位置度偏差是差不多的,左图用分度盘分,又图直接摇轮子。

网友C:
在只有一种设备下,不管怎么标准,最后都要换算成右边的尺寸来加工

网友:
肯定是左边那幅精度要求高 去问问铣工都知道

网友:
铣床上加工的话孔的位置度偏差是差不多的,左图用分度盘分,又图直接摇轮子

网友:
数控机床加工,两图精度应该是一样的,普通机床加工我认为右图更容易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通常以工件中心為零點,鉗工加工前會算出孔中心的坐標值(左圖為:14.1421,右圖為14.14),哪個圖加工精度高,很明確了吧

网友:
与它配合的零件是如何标注的,一致应该就可以了。如果4个孔正方形我常用左边的标注,如果长方形,右边的标注。

网友:
孔是用来装配的,装配的零件是怎么标的,孔就要怎么标,毕竟两种标注方式带来的工差起点和方向是不同的!
特别要注意工差的起点!

网友:
看你的加工设备,普通设备也就无所谓了,看划线工的能力了。

网友:
右边的是最常见得尺寸。

网友:
配合连接孔应该按照左边标注。右边不规范!

网友:
精度都是一样的都是过孔,用来过M6螺栓的,都是从中心反尺寸的,而且没有公差,所以没有区别。

网友:
加工的话,精度应该差不多,只是加工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网友:
左图精度高,右图加工简单,本人愚见

网友:
孔没什么精度都差不多,但最好用第1种标注。

网友(点评):
请注意错别字,是标注,不是标 ╭︿︿︿╮ {/ o o /} ( (oo) ) ︶ ︶︶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左图精度高,手工操作还是得用右图,数控无所谓……

网友:
肯定是左图加工出来的高,

网友:
左图比较简单。。。。。。。。。。。。。。。。。

网友:
肯定是左图加工出来的高

网友:
   右边看起来精简一点

网友:
  其实 差不多吧 ,  区别是用什么加工,哪样方便了

网友:
个人认为左边加工精度高些,不过有些尺寸要自己算下

网友:
左边的精度高! 右边低一些  毕竟你右边标的尺寸本来就已经是不准确的了。当然实际中要看孔用来干什么精度如何,用什么方式加工这样可以选择标的方式。比如要求不高的 直接上手摇铣床 或者是人工画线来做 就直接按右边的标就可以了 也免得人家去计算。

网友:
如果是用手工来钻的,划线是用左边的了。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设备加工了

网友:
第一种加工比较方便,安装基准与加工基准重合

网友:
右边的图上四个孔好像没有定位尺寸吧

网友:
左边的比较难,因为他不仅要求尺寸公差,还有形位公差

网友:
只要不是4个销孔,感觉难度什么的都不大 没用位置提高要求,无论是划线加工还是数控,都那么回事罢了。只能说是差异而已

网友:
左边对同轴度要求较高,右边没要求而已

网友:
不管你怎么标注。实际的位置还是那个位置。只是你标注的不同。加工时选择的定位基准、测量基准就不一样了。最好选择相关尺寸链短些的。个人认为有数控的话,右边的图加工精度高

网友:
我倾向于用左边的标注方法,有没有人能说的大家心服口服的?讲的都不够全面

网友:
左边是本来的尺寸,右边是经过简化的尺寸

网友:
看加工方式!我觉得两个一样可以精准!主要看师傅手艺!给我做一个C也不会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只有一种设备下,不管怎么标准,最后都要换算成右边的尺寸来加工

数控机床一般都有模式的,按它自己的内部程序走的话,我觉得是左边的精度高。因为机器自己的算法绝对不是MM级别的精度

网友:
左边的精度高,我公司为了一个法兰的孔,安装人员在新加坡多待一个星期!!

网友:
右边的图纸划线对外形要求高,在机床加工左边的需要分度盘。

网友:
左边的图纸要求高点,但是加工成本低易操作,左边的不会钻偏,右边的不好划线,可能会搞成平行四边形的孔位

网友:
从你图纸上的尺寸看,右边实际尺寸是28.284。当然左边标的准确,如果手工画线,右面较好画,但是如果要求严格,那么必须有两个相互垂直基准边。如果数控那这两个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不能感觉怎么样。。。一定要留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图纸要求高点,人家钳工师傅划线钻孔就是按照左边的来,左边的不会钻偏,右边的可能会搞成平行四边形 ...

恩,佩服楼主的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左边加工的麻烦一点,精度高

网友:
那么麻烦干嘛,左直接画个等分圆,在打孔很准,右图摇就行

网友:
从你的标注上看是螺纹孔,那一定是画线钻床上加工,当然是右边的简单!

网友:
加工中心的话,两个图纸加工难度和精度都一样,使用上有一定区别,如果螺栓的话弯扭力不一样。而第二种时候手工加工,更容易找到加工的中心,但是稍有偏差很容易出现装不上的问题,手工找第一种圆心难度较大,装配难度不大。

网友:
左边的精度高,右边的孔在尺寸换算上就已经存在误差了。。

网友:
绘制的话用左边,出图我出右边。因为现在加工都有数显,车间好加工。除非你是圆体上的阵列孔在铣床上有对应的分度孔功能,则可以用分度圆的方法出图。

网友:
底板的尺寸一样的话,右边的加工效率高!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这样的思考问题。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机床一般都有模式的,按它自己的内部程序走的话,我觉得是左边的精度高。因为机器自己的算法绝对不是 ...

如果要说到数控机床的系统,所有的编码都是有0和1组成,伺服电机则有电流控制,最终都要转换到工作台下的传动线性轨道来完成指令,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而两种标注方法,头一种是更符合(法兰)型位公差的意念,可以说看起来更正准,其实都一样

网友:
又学习了,前辈们

网友:
零件的精度主要是它的功能和用途来决定的,并通过图纸表达出来,最后再通过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图纸要求,你的问题是不知道配件是什么形状,如果配件是圆的,那就要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选择左边的,如果是方的,不用想就就选择右边的。

网友:
在铣床上加工,右边的标注方法好。

网友:
钳工划线找中心向两边分找圆的中心  摇臂钻床加工的话 右边的更实用     左边的还得看毛皮的加工精度  要是气焊下料 不容易找圆的中心

网友:
数控用左边精度高,手工用右边好划线,个人感觉

网友:
我感觉也是左边的难度比较高吧

网友(2012-03-13):
这个不好比啊 要求不一样啊

网友:
支持左边的画法,图纸应该这样标。。。。

网友:
大家说法怎么都不一样呢?有点晕的感觉!!!!!!!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精度和难度一样,手工划线冲眼,钻床加工,右边的加工简单,精度稍高。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第一种标法,但是在普通铣床上铣的话,要第二种标法,方便加工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设备加工了。

网友(2025-01-06):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右图外形需要一个直角.左图不需要.右图是划线加工以两直角边为基准.左图是以圆心为基准.主要是加工基准不同

网友:
在我看来左边那样标注精度更高

网友:
标注的话,第一种更加简单,加工中心做的话,应该第一种也没问题,第二种手工打应该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