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加工,请教

楼主(2011-10-24):
我们公司的工人打摇臂钻的时候遇到个问题
1. 摇臂钻的钻头装上去以后 用手可以晃动,请问找个是不是不正常?
2.工人打大孔老是烧钻头, 而且打出来的孔很难看,扩孔的时候震动很大,找个是为什么?

网友:
钻头的锥度与机床主轴锥度不一直

楼主:
是不是锥柄角度不一样?

网友:
可以晃动的不正常吧,还没遇到过很晃的,旧机床倒是有点。
烧钻头应该是没磨好,冷却不够,高温后钻头前面加剧磨损。看看前头是不是成锥度的了,还有排屑正常么。
扩孔钻磨得对不对?2条刃长度要一致,扩孔钻和一般直接钻有点区别的。把底孔打小一点,要不就直接钻。我见有人就是直接钻,自己却做不到。
好多年没摸了,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
1.可能是钻头的锥面有毛刺。2应该是钻头没磨好。http://v.youku.com/v_playlist/f4278793o1p1.html

网友:
你这请的是工人吗?我看是学陡吧?钻大孔老是烧钻头, 而且打出来的孔很难看(钻头没磨好),扩孔的时候震动很大(这个不奇怪,钻头没有定心,二刃又磨得不好,摇臂钻机床有间隙)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哟。。

网友:
不知楼主加工孔的深径比是多少,太大的话,钻头振动得越厉害!

网友:
转数高了好烧钻,材料硬度高扩孔余量小,也好烧钻

网友:
可能是钻头的扁尾有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