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纸上标注M2×0.4 ISO-H 这个“ISO-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4):
请问图纸上标注螺纹后面有“ ISO-H” 这个“ISO-H”是什么意思?,有的是ISO-4H,这两种在加工的时候,打底孔和攻牙用的丝锥一样吗?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
我大概查过,知道是公差等级,我就是想知道,H前面还会有4,5,6等数字,这样的螺纹加工的时候加工方法,和使用的丝锥一样吗?

网友:
ISO不是标准吗,应该是H系列的ISO标准吧,我也不大懂,仅从字面意思理解

网友:
螺纹的旋向,具体的方向不记得了

网友:
我查了查,是ISO标准,H是公差等级,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公差配合》的书就知道了.....H是公差等级吧..我也忘了,,好久没碰过那书了

网友:
公差等级了,并不是旋向问题

网友:
是螺纹方面的公差等级,和标准公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