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主轴和数字主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10-24):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模拟主轴和数字主轴的区别是什么?还有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所使用的场合及区别,越详细越好,谢谢谢谢了。谢绝乱粘贴的!

网友:
我只知道这是模拟信号系统和数字信号系统的区别,模拟信号是连续的电流,数字信号是离散的编码,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疑惑中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可能模拟的主轴有两种意思:1)用模拟量控制的变频器输出到电机
                          2)用模拟量来控制的伺服电机。
数字主轴:用数字量来控制的伺服电机。

网友: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