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新手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4):
   第一个问题:初学solidworks,画零件草图的时候,想镜像另一半图。就是像CAD那样对称镜像,结果发现不行啊,请问各位大虾是怎么解决的?   (就是“<”和“>”这种对称)
   第二个问题:我如果不过原点做两条垂直的构造线,那么它的相交点捕捉不到,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时候很不方便啊。。跪求大神指导!
我用的2010版本!
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先画一条构造线,使用此构造线作为镜像的轴才可以。
第二个问题:先选需要重合的端点,再使用重合命令即可。
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是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先去试试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再详细说下,第2个问题的解决的步骤吗?我还是搞不定,依然捕捉不到他们的交点

网友:
不好意思,第二个问题理解有误。
应该是先选需要绘制的命令,比如直线,然后将鼠标放在你需要延长的构造线的端点上,等其变色,不要点击,然后拖动鼠标向目标线段移动,这时就会出现黄色的轨迹线,在目标线段附近观察有没有自动捕捉到的重合标记出现,若有点击即是。
无法发图,不知道明白了没。

楼主:
哎,还是捕捉不到呢。。不显示那个黄色的捕捉点  郁闷了

网友:
选择了绘制命令后噗,命令管理器中快速扑捉是否变亮了

楼主:
快速捕捉各项都可以点,但是就是看不到  想捕捉的那两条构造线的交点!(其实也不是不能捕捉,就是不显示那个小黄点,总感觉没捕捉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捕捉各项都可以点,但是就是看不到  想捕捉的那两条构造线的交点!(其实也不是不能捕捉,就是不显示那 ...

用的2011也这样,鼠标指针处显示扑捉到了交点,有图形显示,被扑捉的交点没有显亮。不影响画图,就先画吧。

网友(点评):
这样哦。。呵呵,谢谢了

网友:
我看看,赚威望

网友:
可以随便画一个“点”,然后让它与两条线重合即可。

网友(2012-10-08):
可以先随便画一条线,然后通过位置关系来使其重合

个人感觉solidworks更注重后期的处理,很多时候前期只需要花个大概就可以

网友:
我错了没看时间,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