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4):
准备用伺服电机加丝杆传动来控制两个小零件的装配,采用位置模式,但有时候零件内部有毛刺,正常情况下电机下压100刚好装配上,但有时候由于毛刺的原因,可能到不了100这个位置就装配到位了,此时电机由于没有走到位,但扭矩会越来越大,这时可能通过什么方式检测到此种情况的发生,伺服驱动器是否有扭矩到达输出信号功能?也就是说我要采用位置和扭矩双控制,可以吗?

网友:
变频器都可以,何况伺服。看手册,仔细看。

网友:
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出或内部控制字都可以做。

网友:
可以通过伺服来控制,也有一种扭力控制的连轴器装载电机和丝杠之间,也可以发信号!

网友(点评):
是说的动扭矩传感器吗?价格不低于7k

网友(2015-04-11):
加个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