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不锈钢,问题?

楼主(2011-10-25):
          加工中心上加工304不锈钢方棒,比较简单,就是在32x32的方棒的一个面上铣一个曲线的槽,宽度13.5,深度13,现在效果很不理想,第一次材料含碳量高了,较硬,不管是锯还是铣加工都是很难加工,先用硬质合金的刀做,效果不好,后改用成型刀做,成本降了点,一个刀片也就是做4-5个,这次订料,专门订了含碳量低一点的,现在锯是好锯多了,但是铣加工比上次还要难加工,一个刀片只能做1个了,程序,切削液和刀杆都没换过,求高手帮忙,在线等,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27 16:19):
不锈钢固溶处理后是不是会好加工点,准备做固溶处理了

楼主:
就看的,没人回得么,在线等啊

网友:
试试 逆铣 换下切削液

网友:
是不是刀片质量问题哦,要不就是两次材料硬度差距太大,这种建议还是用整体硬质合金的,可能是你没有对方法!

网友:
如果是硬件条件限制,那就只有多花的时间铣吧!  下刀量少点....

网友A:
建议用HSS铣刀试试看V=12-18  F=0.1-0.2 切深在3-4MM

网友(点评):
hss是不是就是高速钢的

网友(点评):
试下来效果很好,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个HSS波刃铣刀开粗试试,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一把刀一道工序没走完就没用了

网友:
就是在32x32的方棒的一个面上铣一个曲线的槽。。。。。。。后改用成型刀做,成本降了点。。。。。。。。
我是做各种刀具的,怎么不能理解你所谓的成型刀呢?
加工不锈钢是需要用专门的硬质合金材料来加工的,一般的硬质合金材质达不到理想的加工效果。0519-8343 1184

楼主(2011-11-24):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HSS铣刀试试看V=12-18  F=0.1-0.2 切深在3-4MM

试下来效果很好,谢谢。用波刃也可以,不过波刃铣刀贵一点。

网友:
如果你想效果好,性价比高就买高钴的高速钢铣刀M42材料的,加工最好用切屑油,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