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铆焊定位工装

楼主(2011-10-25):
如图:左右两孔的同心度是0.5,但是生产量比较大,需要做个简单的铆焊用的工装,大孔是D120,小孔为D85,距离为550,

没搞过工装啊,请教下大家了。

网友:
车个阶梯轴,中空的就行,如果不够15个字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图片是怎么弄的?

网友:
假轴工装保障不了你这个误差要求,比较好的状况可以控制到1毫米,一般比这个要大,

网友:
和工艺的商量下,先焊接后加工孔

网友:
你是要四块板加工好后再焊接吗/如果是你不如用螺栓从侧面锁紧组装好过。

网友:
5楼的建议不错,这样最好保证,要不然就车一根轴,将左右两个件套在轴上焊接,但焊接变形也不小哦,不得不考虑

网友:
工艺绝对有毛病,正常是焊接——退火——加工   可以在加工做工装 速度能提高些,精度也可以保证

除非位置公差压根就是瞎给的

网友:
螺纹连接就是了。

网友(2012-01-17):
先焊接在镗孔吧,同轴度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图片是怎么弄的?

inventor 软件中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