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件清洗不干净

楼主(2011-10-25):
铜管件清洗不干净,酸性与碱性都试过就是说搞不定。请各路高手解决难题啊。

楼主:
看看有没有什么高招啊,斑竹帮忙啊

网友:
紫铜的,是拉伸留下的吧,加工时用什么润滑剂了吗?

网友:
我们是做高频感应机的,其中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我们是采用一种液体浸泡     韩先生   15814166575

网友:
是拉伸留下的吧,加工时用什么润滑剂了吗?

网友:
看照片感觉是拉伸过程的润滑不好,模具表面粗糙,造成金属变形时表面摩擦过热所致。

网友:
如果用三酸洗不掉的话那就估计没有其他的办法,加长时间也许可以,但是加长时间的话有的地方尺寸就不对,洗掉太多了
: s" @+ N' ~3 G  r1,先用碱浸泡,松动一下氧化层和油脂,然后再用三酸5 k2 S& l4 M$ }0 P* u
2,是否可以喷砂,很细的砂,220目?喷砂可以有针对性的喷脏的地方,然后再用三酸洗,如果少的话就手工打磨吧

网友:
用火烧一下试试看.我看接铜管的时候接头经过氧气一烧就跟新的一样.

网友:
用刀刮啊,挂掉挂掉挂掉挂掉

网友(2011-11-28):
用抛丸怎么样,我们有生产专门处理钢管内外壁的抛丸机,对铜管应该也可以吧,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公司0543-4578999

楼主(2012-08-05):
我们是加工过后清洗的,抛丸会损害表面的

网友:
我们制冷配件大量使用这种铜管,现在都是钢珠加抛光剂在震动盘里做抛光清洗

网友(2014-09-16):
表面是不是有氧化物呢?   如果有的话最好是先除油再除氧化物  再做抗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