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有效渐开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滚刀设计中,要验算被切齿轮的有效渐开线长度是否大于理论渐开线长度,有些是计算有效渐开线起始点半径,但是如何求齿根过渡曲线和齿形渐开线的交点呢,滚刀共轭曲线方程已经求出,可是联立方程组求交点,求不出来啊,望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齿轮与滚刀位置定了,理论上的啮合点就定了,啮进、啮出就是确定的了,既然你有了共轭线,就应当有了交点,你现在什么问题?是不会那个联立解,还是不懂那个方程,这就不是工程计算的范畴,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就非常简单了,找本高等数学,翻一下,就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与滚刀位置定了,理论上的啮合点就定了,啮进、啮出就是确定的了,既然你有了共轭线,就应当有了交点, ...

方程这样的
      xat = ((r - r * Sin(αn) - ha) * Tan(αn) - sn1) / Cos(β)
        xbt = (-sn1 / 2 + (h - ha) * Tan(αn)) / Cos(β)
        yat = r - r * Sin(αn) - ha
        x1 = λa
        y1 = yat + (λa - xat) * Atan(αn) * Cos(β)
        ψ = (x1 + y1 * Atan(αn) * Cos(β)) / r1
        x2 = Cos(ψ) * x1 + Sin(ψ) * y1 + r1 * (Sin(ψ) - ψ * Cos(ψ))
        y2 = -Sin(ψ) * x1 + Cos(ψ) * y1 + r1 * (Cos(ψ) + ψ * Sin(ψ))

       xet = xat - r * Cos(αn) / Cos(β)
        x3 = xet + r * Sin(λe) / Cos(β)
        y3 = -ha + r - r * Cos(λe)
        ψ1 = (x3 + y3 * Atan(αn) * Cos(β)) / r1
        x4 = Cos(ψ1) * x3 + Sin(ψ1) * y3 + r1 * (Sin(ψ1) - ψ1 * Cos(ψ1))
        y4 = -Sin(ψ1) * x3 + Cos(ψ1) * y3 + r1 * (Cos(ψ1) + ψ1 * Sin(ψ1))
λa,λe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联立方程组怎么解啊

网友A:
你这两个方程是坐标变换完以后的吗?也就是坐标点已经统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方程是坐标变换完以后的吗?也就是坐标点已经统一了吗?

恩,已经坐标转换过的,好像是超越方程,不好求解

网友(点评):
就是要提醒大虾一下,坐标变换了应该就可以解,假如还不行,一定是边界条件有问题了,再看一下,条件没有问题,肯定可解,简单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方程是坐标变换完以后的吗?也就是坐标点已经统一了吗?

xat<λa<xbt,0<λe<π/2

网友:
试试数学软件。虽然失去了锻炼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