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的绞刀用多大的钻头合适,请教

楼主(2011-10-25):
请问各位大侠4.0的绞刀用多大的钻头合适!

网友:
不光是多大的钻头的问题,问题是留多少铰削余量。一般留0.05~0.1就可以了。

网友:
3.8左右就可以吧,先转的差不多,然后 用铰刀处理下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3.8的钻头怎么钻出来的孔会大呀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的钻头刃角没磨正造成,

网友:
跳动大了呗..........

网友:
一种可能是钻头2刃口没磨对称,第二种可能跳动大(钻头跳动大或者主轴跳动大)

楼主:
有得钻头正常!有得钻头钻出来偏大

网友A:
和材料、深度、钻孔情况、配合要求都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3.8的钻头怎么钻出来的孔会大呀

尺寸偏大?你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
一,刀具有跳动
二,刀具二个主切削刃不对称
三,工件不稳固
四,加工参数不合理
如果以上问题都找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你才可以联系我QQ447395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材料、深度、钻孔情况、配合要求都有关系。

具体要怎么配合才算好

网友(点评):
材料较软,余量可以留得较大;深度较大是余量要少;配合情况决定铰刀的尺寸,当然也影响钻孔尺寸;钻孔情况比较复杂:钻头偏心、钻床振动、钻头锋利、钻头材料都是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偏大?你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
一,刀具有跳动
二,刀具二个主切削刃不对称

有得钻出来好有的不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得钻出来好有的不好!是怎么回事!

不好?
不好有二种不好,一是因为你的余留孔大,另一种是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怎么配合才算好

谢谢!看来原因还挺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