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上不可以作图,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5):
在面上不可以作图

点击图可以放大

网友:
完全可以,你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
用了放样啊!不是平面?

网友:
我在自己新建的基准面上不能拉伸或者切除实体,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指点。
用PROE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怀疑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是平面当然不能画图。

网友:
建基准面了吗?需要建基准面。

网友:
建个面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