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问题如图!!不吝赐教。。

网友A:
相等啊,也没跑别的地方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等啊,也没跑别的地方去啊

谢谢,顾名思义,节流孔板 肯定会节流,节流即流量肯定减少。。

网友B:
流量是相等的,只是节流板附近的流速比非节流板区域的流速快!

网友C:
节流孔板 是相对系统来说的,应该有分流;你画的是局部。

网友:
没有泄露,肯定相等

网友:
应该相等  但是压力不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流孔板 是相对系统来说的,应该有分流;你画的是局部。

同意此说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是相等的,只是节流板附近的流速比非节流板区域的流速快!

水龙头,调节流量怎么解释,没有分流

网友(点评):
水龙头只不过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环节。要从整个系统上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B:
你要用固定定量泵供水,没有溢流,没有其他分支,那就是流量相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固定定量泵供水,没有溢流,没有其他分支,那就是流量相等的了!

谢谢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水塔,一根水管,一个水龙头。这种情况水龙头流出的流量会始终一样吗?假定水塔里面的水压保持恒定。

网友:
楼主对节流最根本的概念不清楚啊!!在液压系统中的节流阀要起作用必须是配合分流元件一起使用的,最常见的是与溢流阀配合使用。例如,油泵打出100L的油,而你某一路只需要70L,那么另外的30L要通过溢流阀流回油箱(以溢流阀设定的压力溢流),此时节流阀前后压差为溢流压力减去执行元件的工作压力,此压差越大则节流阀可通过的流量就越大(阀口开度一定的情况下)。

网友:
问题中的2种画法其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第一种画法的流量可以相等,而第二种画法的流量就不等了呢?

网友:
通过节流阀的流量q:
q=CA(P1-P2) φ (后面φ为(P1-P2)的指数,没法打上标)
C为系数,A为通流面积,P1、P2为节流阀前后压差,φ 为指数。

这都是书上的,现抄现卖。

网友:
理想液体在管道中恒定流动时,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液体在管道内既不能增多,也不能减少,因此单位时间内流入液体的质量应恒                      等于流出液体的质量。如果不考虑液体压缩性也即密度不随压力等变化,单位质量除去密度就可推导出流量相等方程,也即流量连续性方程。

节流阀节流的原理如同13楼所说,以前还真没注意到,学习了

网友:
其实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图可以看成是两个第一个图的组合,就很容易明白了!我们可以把中间那块板看成比较厚的板,这样就是两个第一个图反向组合在一起!

网友:
有压力损失,流量=面积*流速

网友:
压力相等 流量可定小于av1

网友:
流量相等,流速有变化

网友:
流量还是相等的,只不过在油源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溢流阀),旁路溢流流量增多,从而A1V1比先前减小了
  `7 f( |6 V- h6 g5 i如果没有旁路的话,若油源流量不变-定量泵,那么压力肯定升高% }" y  R& B9 Z, y. \

网友:
根据连续性方程 应该是相等的 但是加了节流板后 会有能量的损失 也就是用 伯努利方程计算时 要加上节流板所产生的 局部阻尼系数

网友(点评):
赞同此说法

网友:
应该是相等的吧~~~不然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跑啊~~

网友:
流体力学基本原理,不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