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油里使用的泵只能是定量泵吗?

楼主(2011-10-25):
放在油里使用的泵只能是定量泵吗?在油里变量泵就无法调节压力了?

谢谢!

网友:
不是调整压力,是调整流量的。调压力需要溢流阀。

网友(点评):
恩,说的对,支持一下,嘿嘿!

网友:
流量调节可以提前调节好,变量泵可以节约输入功率

网友:
可以用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实现放在油箱里的变量泵的压力调节。

网友: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了.还得看看了.不过我想想.我们单位有一台注塑机放油里的.好像也是变量泵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吧,观望。。。。

网友:
这是没问题的,有的变量泵还能去掉壳,更有利于散热,但前提是油箱够大,尤其斜轴泵我认为做油箱里更好。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的意图!!!

网友(2012-01-01):
变量泵也可以,压力补偿的也可以。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泵还是不要放在邮箱里!!那样设计就不好,如果更换泵呢?会污染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