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基准面问题

楼主(2011-10-25):
这是我画的一个同步轮,中心线不在基准面上。
我想在同步轮边缘旋转一个挡圈,请教怎么再同步轮轴线上建一个基准面。俺是初学者。

还有就是,我在草图里建的那个3D基准面怎么不能绘制拉伸实体

楼主:
求大侠们解答,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点屏幕中上方的隐藏/显示项目,就是那个眼镜图标,把临时轴勾上,然后点基准面命令,选那个孔的临时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