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1-10-25):
用HT250做的同步带轮 直径1m多 同步带轮内圈需要比较高的硬度。硬度最好能达到HRC55左右。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热处理好 ?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硬度确实挺高的,我曾经做过灰铸铁,但一般都是降低硬度,从没增加过硬度

网友:
灰口铸铁  应该达不到 那个硬度    我从来没有试过

网友:
不是碳素钢也能热处理?
我无知……

网友:
感应表面淬火,淬硬层深度达0.2-0.3mm,硬度可达59HRC

网友:
去做网带炉热处理,硬度可以达到HRC40---4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