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里复制程序到机床里,具体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1-10-25):
怎样从卡里复制程序到机床里,又怎样从机床里复制程序出来,具体步骤是什么?请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
程保钥匙为开,设定io端口为2或4,打到编辑状态,插卡,按屏幕下方扩展键,寻找屏幕下方设备,按一下,出现卡上程序,按下屏幕下方的f2 d8 g: }! b* A0 O
输入键,选定程序,o设定,按下执行即可。从系统里往卡里传,按输出,执行。

楼主:
多谢高手解决!正在急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