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直径80的轴取出

楼主(2011-10-25):
图中直径80的轴是45号钢,直径230的闷头是铸铁的,轴头和闷头的直径经常变动,不固定。各位大侠各位前辈有神魔好办法把轴头取出吗?3 _& r7 J9 m4 p8 z

网友:
把没伸入铸铁的那端浸入氮罐中试试....

网友:
水焊。超级简单

网友:
拔轴器外拔!轴头上焊点东西便夹,外带拔模开个眼孔就行了,拔轴器拉力要60—80吨,拔出来后内孔有拉伤。

网友:
闷头上钻两个孔后攻丝。再在管子处做一个套(右端有止口,左端有钻一个比轴大一点的孔。再在右面钻两至三个比螺孔大的孔的那种)。有螺栓扭将闷头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