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配线选择,请教

楼主(2011-10-25):
各位师傅,学生刚入行不久,如何根据电动机名牌选择合适的电源线?又是如何选择热保护值大小的?
P=U I的公式不好使吧,是不是得考虑cosδ?因素?公式不会,有电工口诀,但是理解的不深

网友:
配电手册有参数表,与铺设条件,过载,电机类型有关系,查一下就知道了,数据不应该猜测

网友:
电机的极数,走线的长度和地理位置,也要考虑进来。然后根据电流选择线材。

网友:
根据电流选取线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沈阳威力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东元电机、西门子电机、ABB电机、WEG电机等各型号电机及合金电缆, ...

有灌水的嫌疑啊,我们单位太小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