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洛不调质能高频淬上火么?如能,可达到多少度?

楼主(2011-10-25):
(无正文)

网友:
可以的  硬度最高可到  HRC  60

网友A:
同意楼上所说  60度高频可以到 但是偏脆

调质和高频没有一定的必然联系  看使用工况的

网友(点评):
您好,调质后再高频,零件的脆性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
楼上说得对,但要根据情况,有时不调质,高频后变形影响大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还有时候 不调质的话 使用中会有变形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这是基本知识哦!热处理就是加热、冷却,当然其中包括温度、时间。

网友:
能上火,呵呵,不过如果你对心部韧性、强度有要求,还是建议调质先

网友:
能,可以达到58~6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所说  60度高频可以到 但是偏脆

调质和高频没有一定的必然联系  看使用工况的

看实际情况,看你要求的高不,如果要求有一定的韧性就最好调制一下!!

网友(2011-12-22):
我做过40CR成型工件,是最后一步是高频的,硬度达到60到65不过要回一下火,因为要求要55到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