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PROE显示线条全部为虚线,请教

楼主(2011-10-25):
我的笔记本电脑用PROE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草绘和工程图环境下线条全部显示为虚线,不知道用笔记本装PROE的朋友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样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线型设置问题,设置为虚线了

网友:
同意2楼,设置问题,不是机器问题

网友:
好像WIN7里有个屏幕显示,比较花哨的,吧这个功能关掉在试一试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呢,ATI显卡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一般是显卡问题,ATI和PROE一直有点兼容问题.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笔记本的显卡大多不是通用的,所以驱动程序可能和PROE的要求有差别,建议找笔记本的售后咨询一下。

网友:
正好我的本本是W7系统没装PRO/E,我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多谢各位的意见
我用的是W7系统,装PRO/E了,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19):
我的也是WIN7的系统,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PRO5.0的,效果挺好的,你是不有用的虚线来画的图哟

网友(2013-05-08):
我的win7   感觉还行啊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2015-08-03):
看看config.pro文件里面的线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