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摇臂钻钻孔后,攻锥螺纹,怎样控制螺纹深度?

楼主(2011-10-25):
用普通摇臂钻钻孔后,攻锥螺纹,怎样控制螺纹深度,谢谢!

网友:
机床上面不是有刻度?先把丝锥端面放在孔边,看一下刻度,然后再攻,需要攻多深用通止规配合卡尺量一下。

楼主:
这样不是太慢,一班能干多少个,我就想找一个简单快速的

网友:
在丝锥上量好距离再套根线或细铜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还得看操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