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EE记录分析资料

楼主(2011-10-26):
我们正在搞设备的总和效率,以前没有弄过,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借鉴一下。

网友(2014-01-07):
OEE的定义
一般,每一个生产设备都有自己的最大理论产能,要实现这一产能必须保证没有任何干扰和质量损耗。当然,实际生产中是不可能达到这一要求,由于许许多多的因素,车间设备存在着大量的失效: 例如除过设备的故障,调整以及设备的完全更换之外,当设备的表现非常低时,可能会影响生产率,产生次品,返工等。
OEE是一个独立的测量工具,它用来表现实际的生产能力相对于理论产能的比率。国际上对OEE的定义为:OEE是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全局设备效率)的缩写,它由可用率,表现性以及质量指数三个关键要素组成 ,即:
OEE=可用率X 表现性 X质量指数。
其中:
可用率=操作时间 / 计划工作时间
它是用来考虑停工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引起计划生产发生停工的任何事件,例如设备故障,原料短缺以及生产方法的改变等。
表现性=理想周期时间 / (操作时间 / 总产量)=(总产量 / 操作时间)/ 生产速率
表现性考虑生产速度上的损失。包括任何导致生产不能以最大速度运行的因素,例如设备的磨损,材料的不合格以及操作人员的失误等。
质量指数=良品/总产量
质量指数考虑质量的损失,它用来反映没有满足质量要求的产品(包括返工的产品)。

利用OEE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减少一般制造业所存在的六大损失:停机损失、换装调试损失、暂停机损失、减速损失、启动过程次品损失和生产正常运行时产生的次品损失。下面表格是六大损失的说明及其与OEE的关系:
六大损失类别 OEE损失类别 事件原因 注释
停机损失 有效率 刀具损坏设备突发故障原料短缺等 表示设备因为一些大的故障,或者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停工。
换装调试损失 有效率 改变工具设备预热等 因改换工具,生产线调试等准备工作而造成的损失,一般位于工位安排,生产布置这一阶段
暂停机损失 表现性 不通畅的生产流导轨阻塞清洁,检查 一般指停工5分钟以下,并不需要维护人员介入的停工
减速损失 表现性 低于设计产能运行设备磨损员工技术因素等 任何阻止设备达到设计产能的因素
启动过程次品损失 质量指数 报废、重工等 设备预热,调节等生产正式运行之前产生的次品
生产过程次品损失 质量指数 报废、重工等 生产稳定进行时产生的次品
表一 六大损失与OEE的关系
   OEE计算实例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OEE的计算方法:
设某设备某天工作时间为8h, 班前计划停机15min, 故障停机30min,设备调整25min, 产品的理论加工周期为0.6 min/件, 一天共加工产品450件, 有20件废品, 求这台设备的OEE。
根据上面可知:
计划运行时间=8x60-15=465 (min)
实际运行时间=465-30-25=410 (min)
有效率=410/465=0.881(88.1%)
生产总量=410(件)
理想速度x实际运行时间=1/0.6 x 410=683
表现性=450/683=0.658(65.8%)
质量指数=(450—20)/450=0.955(95.5%)
OEE=有效率x表现性x质量指数=55.4%
    OEE的作用
实践证明OEE是一个极好的基准工具,通过OEE模型的各子项分析,它准确清楚地告诉你设备效率如何,在生产的哪个环节有多少损失,以及你可以进行那些改善工作。长期的使用OEE工具,企业可以轻松的找到影响生产效率的瓶颈,并进行改进和跟踪。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同时使公司避免不必要的耗费。
   OEE数据采集方法
OEE的计算虽然简单,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当与班次,员工,设备,产品等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时,便变得十分复杂,利用人工采集数据计算OEE显得麻烦费事,为了更有效的利用OEE这个工具,OEE数据采集信息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OEE IMPACT是世界上最优秀的OEE系统,它具有自动化数据采集模块,可以轻松地获取有关设备的生产信息,为OEE提供最有价值的数据,同时,该系统也可以生成实时的生产信息报告,包括故障停工,在制品信息和OEE等。通过这些有价值的数据,企业的管理工作无疑会变得轻松而简单。该系统已在世界上许多著名公司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标致汽车,雅诗蓝黛化妆品 美国伊顿汽车零部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