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在螺钉拧紧后不变形?

楼主(2011-10-26):
一块平面板56*52mm,四个角用螺钉固定在四个柱子上,由于柱子加工精度,可能长短不一样,拧紧后平板变形,由于上面放检测东西,不能变形。

请问用什么材料,在螺钉拧紧后不变形。现在用的8mm厚德铝,变形很严重。

网友:
你可以加个俩螺母,先用螺丝螺母固定住板子,然后另一个落幕调节板子的高度,能使4个角一样高,变形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严格来说没有能满足你要求的材料,因为基面不平,只要螺栓预紧力大于板料弹性变形抗力就会导致其变形。增加板厚或选用弹性模量大的材料可以减小变形。既然要求平面度,那你应该从基面上考虑,比如加调整垫。

网友:
可以考虑减小拧紧力矩

网友:
你可以在把立柱改用可调式试试……

网友:
装柱子后再一起磨一刀就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