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司为一德国公司制做摇摆轴承的样品,表面粗糙度无论怎么做都不达标

楼主(2011-10-26):
最近我司为一德国公司制做摇摆轴承的样品,德国公司对内沟道和外沟道的粗糙度要求分别是Rz1.6和Rz2.0,我们做了几次样品,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我们最后一道表面粗糙度处理是采用人工超精处理,可是无论怎么做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轴承采用什么材质?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
给德国鬼子做东西,他们的要求很严格啊

网友:
假如测量没问题的话,要从精磨上想办法。特别注意振动,滚轮和砂轮。
底子没打好,怎么抛都不行。Rz是最高点和最低点决定,沙粒造成的划痕,抛不掉,直接就导致粗糙度超差。

网友(点评):
需要先核对检测方法是否一致,再从工艺着手处理。同意螺旋线的说法

网友:
 买德国机器 。。   伺候好了   然后请教下德国鬼子怎么弄的

网友:
只能在粗加工的时候采取措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采用什么材质?有没有图纸呢?

内套采用轴承钢,外套采有20CrMnTi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别强求了!到时候样品做合格了,批量的时候又头痛!

网友:
赞同8楼的观点,在做样品的时候一定要想想批量怎么做,没有好的办法,只能为楼主打气

网友:
弄国外的设备加工,肯定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这样的轴承德国那边应该是很容易做的,他们放给贵司做无非想降低一下成本吧?!
  应该问他们按工艺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不告诉的话,我认为也没必要做了!

网友(点评):
这是设备保证的。 要是要求的是Ry那更完蛋,一票否决。

网友:
做样品的时候就要想想批量怎么做,就算样品搞出来合格,批量做不了,还是白搞

网友:
这样的轴承德国那边应该是很容易做的,他们放给贵司做无非想降低一下成本吧?!
  应该问他们按工艺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不告诉的话,我认为也没必要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出手相助,确实我们目前的设备都是国产设备,搞个进口设备做成本太高了,德国这家看来只能是放弃了。

网友:
对于轴承来说,这个粗超度要求一点也不高。
滚道磨加工过吗?
你说人工超精,用什么油石?
做样品,车床夹住,分别用粗超和精超油石超精,用煤油加30%机油做润滑很容易做到。
如果批量加工,把超精机工装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能滚压吗? 粗糙度小于Ra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