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选型,请教

楼主(2011-10-26):
三相用隔离变压器用于数控机床,两轴的伺服电机额定功率分别为1.5KW和2KW,我看市面上一般机床配2.5KVA变压器,我认为应该小了,特请教选型的理论依据。谢谢!

楼主: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隔离变压器主要用于什么场所

网友:
很不幸,我还没高到一定程度。

楼主:
呵呵  没人回复  心中很是郁闷啊
版主呢

楼主:
有做变压器的兄弟没?

网友:
伺服电机在选型时功率都有设计余量,也就是说伺服电机不会长时间满负荷工作的。加之隔离变压器可以短时间超负荷工作。所以隔离变压器在选型时容量会小于系统伺服电机的总功率。例如我有台高速机床配套了3台3KW的伺服电机,总功率为9KW,选择了6KW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
我不是特别理解 隔离变压器可以短时间超负荷工作,变压器器是恒功率输出的,当负载增大时(负载电流增大),电压就会减小,电压减小就可能让伺服驱动报警。你那台机床是三轴联动的吗?三轴有同时在额定转速下工作吗?如果伺服的功率选择的时候是有富余的,那隔离变压器功率是不是也要有富余了,否则伺服的富余是不是就浪费了呢?不明白。
不知道有没有更详细点的理论分析。

网友(点评):
不理解你说的恒功率,的输出功率过大会影响输出电压,发热严重,但是你说的恒功率是有问题的。短时间过载还是可以的,建议不要选小了,这东西又不是很贵的

网友:
变压器是恒功率输出的吗?输出电流应该是跟负载有关的吧?

网友(点评):
很正确。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与负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
我不是特别理解 隔离变压器可以短时间超负荷工作,变压器器是恒功率输出的,当负载增大时( ...

我搞的设备是3轴联动的。
正常的隔离变压器选型应该是隔离变压器的功率是负载的1.5倍。在配合伺服系统时不同的工况也有不同的选型经验。比如伺服电机是工作在位置模式或速度模式时,且机床需要高速运行时,伺服电机的选型重点是高响应性和高刚性。即伺服电机由静止达到设定速度和由设定速度到静止时所需的功率最大。但这个时间是极短的。正常匀速运行时电机的工作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20~30%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主电路,输入的交流电经整流(ac/dc)得到直流电,在直流电的正负极间有N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而后经功率模块输出交流电给电机。其中的电解电容起储能和滤波作用。即前面说的极短时间的伺服电机接近额定功率所需的大电流由驱动器里的滤波电容释放能量得到缓解。

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积累的一点经验,虽然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小于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但可以长时间稳定的工作,不会因超载烧毁。

不同的工况不同的对待,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在隔离变压器选型时选择隔离变压器的功率是负载的1.5倍。

伺服驱动器主电路

伺服驱动器主电路

网友(点评):
呵呵,我感觉这种情况按照额定功率选就好了

楼主:
正如版主所言:“正常的隔离变压器选型应该是隔离变压器的功率是负载的1.5倍。”
可我遇到的的实际机床的变压器功率只有负载有效功率的0.6~0.7倍,例如版主的三轴联动机床三轴有效功率为9KW,可选择的隔离变压器实际为6KW。如按理论选择应该为13.5KW.

6KW和13.5KW的隔离变压器的价格可相差很大。

机床在起动快速移动时电机的有效功率输出应该是最大的,此时电机应工作在超载的情况下(实际转动力矩大于额定力矩),而电机输出功率应大于额定功率的。那隔离变压器0.6~0.7倍的电机额定功率,这样变压器没问题吗?

我还是没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超载的,哪怕是极短的时间,伺服驱动器会报警并切断电机的供电。建议楼主亲自做个试验验证问题,用实际结果与学到的理论相结合,这样可以搞清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如版主所言:“正常的隔离变压器选型应该是隔离变压器的功率是负载的1.5倍。”
可我遇到的的实际机床的变 ...

伺服电机应用过程中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过载能力强啊。版主怎么说不能过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应用过程中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过载能力强啊。版主怎么说不能过载了?

我们理解的超载和过载的概念可能不同,我认为过载分为转速过载,转矩过载和电流过载。伺服电机具有瞬时转速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超载是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电流超出允许值。
每个设计人员在不同的工况选型时会依据个人的经验做出选择。你怎样选型是你的事。此止。

补充内容 (2011-11-6 16:30):
伺服电机的选型一般是根据所需驱动扭矩确定电机规格,对于很多机械加工机床是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杠直联,电机的实际工作转速只有额定转速的20%~50%.

网友(2014-03-10):
变压器的选择是根据电路实际负载情况需求来选择的,从上面说的情况来说,多轴运行电机运行时,实际电流并不高,通过整合之后的实际负载如果并不高的话,选择小型的变压器应该也是可以的。变压器功率选择是根号3,U* I * factor 系数绝对的。系数是根据工作周期制来决定的,设备是长时间过载运行,还是空载,所导致的应选择的系数会不同的。 同时和工作时间也有关系。假设,电机启动时间2秒Is=1.5 In,工作运行8秒 Iw=0.6 In,那么系数= 1.5平方x2s+0.1平方x20s/ 22s 的结果开根号 约等于 0.6

所以,容量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U,I ,根号3,同时还需要乘上一个系数0.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