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环的螺纹头断在螺纹孔里

楼主(2011-10-26):
请各位出个主意,怎么弄出来不伤螺纹的牙

网友:
   拧断的  还是 吊断的 ?    可以弄个 尖头羊冲 敲敲。 。也可以电焊个螺丝 拧下。  也可以钻个孔。 弄个反牙丝锥  有这样的取段螺丝的。

网友:
      实在没办法么。。就电脉冲啊 电脉冲

网友:
也可以钻个孔。 弄个反牙丝锥

楼主:
谢谢各位啦! 问题解决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啦! 问题解决了,呵呵呵

怎么解决的,是用大伙说的方法吗?谈谈体会,感受。

网友:
1位置是否便于钻床钻?不行就镗床镗,用小于内丝的钻花钻进去。
2观察位置看是否能焊接一个“T”字型的工装到断了的螺杆上,加机油看能否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