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保证铁板不变形

楼主(2011-10-26):
板子尺寸:1740mm x 1760mm,厚度为55,里面挖槽,怎样保证板子面的平面度,还有板子的变形

网友:
先退火处理再加工变形小得多。

网友:
看看这个图,看你了解没有,或者找个塑胶模具师傅问问,他们最擅长这个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用

网友:
做好热处理需,设计好工装夹具

楼主:
哦这个我清楚,只是这块板子的槽是326.1mm x 66.1 mm x 39.9 mm  成对称的分布在那板子上,这是非标件,不要求热处理会对产品磁力有影响

楼主:
加工的时候怎么样能避免这中情况出现

楼主:
槽子很多有42块这样的槽子,主要放磁极

网友:
有点难度的! 坐地板,等答案~!

网友:
很想知道不热处理怎么解决

网友:
坐等高手了

楼主:
主要的要这块板子的平面度与平行度在10丝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去出材料2.5,但是做出来很难保证,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才能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要这块板子的平面度与平行度在10丝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去出材料2.5,但是做出来很难保证,所以请教各 ...

说了半天,你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郁闷了,自己慢慢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