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34D-25B是哪种电磁阀?有没有大厂家生产呢?

楼主(2011-10-26):
这种电磁阀在新版机械设计手册里找不到

网友:
看型号好像是三位四通电磁阀,通径25,板式连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常用阀,一般生产阀的厂家都有

网友B:
很普通的阀!我记得阀前面是有字母的吧?楼主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阀,一般生产阀的厂家都有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啊?资料可以分享给大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普通的阀!我记得阀前面是有字母的吧?楼主省略了?

我知道是常用的阀,前面没有字母,后边可能有,表示阀的中位机能。我是想知道它属于哪类电磁换向阀。

网友:
我记得有呀,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
前面有没字母要看各个厂家的表示方法,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电磁阀,上面那个贴图的朋友,已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这是广研系列的中低压电磁阀型号。板式阀,25L/MIN

网友(2011-12-30):
这种电磁阀是早期的,但在武进液压件厂能买到。

网友:
好像是榆次的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