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油和汽轮机油有何区别?

楼主(2011-10-26):
主轴油和汽轮机油有何区别?

网友:
应该是浓度不同吧,里面的成份都不同的,就是为了在不同的转数和压力下都能产生保护油膜。具体数据不清楚。

网友:
油品粘度不同,主轴油一般粘度较低。汽轮机油一般有32,46和68几个粘度。另外,后者抗氧化强,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