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造型? 我想出了三种方法

楼主(2011-10-26):
这个零件怎么造型?有三种方法,我想不出那么多种方法。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是哪位把标题改成那样了,我根本就没想出三种方法

楼主:
会SOLIDWORKS 的朋友交流一下了

网友:
三种方法有点悬,也许高手可以为我们解答。

网友:
没做过——但是感觉放样应该可以
拔模 可以试试

网友:
我目前只想出来一种,过程都在图片里了,最后一步偷懒了,用了镜像,要不然不会有中间那条线

网友(点评):
才发现和楼主的名字一样,看来做机械的都有平常心啊。

网友:
那位老师能帮我画一个机翼的图吗!!!先谢谢了
希望发到我的邮箱:wangcf551@126.com

网友:
你用UG 画是很方便的,先把两个截面画出来,在用通过曲线风格就生成了

网友(点评):
SW也是同样的方法,见楼上

网友:
用扫描或放样都行的,用曲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NND ,搞了一晚上,一次特征总做不出来,最后用了2次扫描.

网友:
画不出来,高手写下过程!

网友:
1、变截面的扫描
2、放样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期待好的方法出现.......

楼主(2012-03-01):
11数用了两次扫描,不知道是怎样画出来的?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xNzg1fDQxOGFlN2E4fDE3NTU3NDQwNTR8MHw%3D
我同事的画法

楼主:
最重要的是建一个倾斜的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