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磁球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26):
请问这个电磁球阀起什么作用?阀两端连接闭式系统主管路。

网友A:
你发这个东西上来有什么用啊,教科书后面有一排附表,跟你这个很类似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阀在闭式回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整个系统图贴出来,让大伙分析分析

楼主:
此阀与液压马达并联在闭式回路中。

楼主:
期待液压高手解答!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个东西上来有什么用啊,教科书后面有一排附表,跟你这个很类似

人家就是想知道这种阀一般起什么作用,呵呵,我也想知道

楼主:
问了一个液压高手,说这个阀主要是为了防止液压冲击。回路中,马达驱动车轮转动,车轮停止转动时,由于车轮转动存在惯性,会产生液压冲击,如果在停止转动的瞬间,接通此阀,此阀与驱动马达构成回路,可防止产生液压冲击。

网友:
这个是电磁阀吗?以前见过这样的。

网友:
一般用于高压回路中,串联于执行元件,关闭后锁死执行元件。
并联的系统没有接触过。

楼主:
液压锁一般是两个液控单向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