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20mm 碳钢板 什么牌子的等离子比较好

楼主(2011-10-26):
请师傅们帮忙推荐个产品,要质量好的。

网友(2012-01-05):
松下等离子,河北唐山出的

网友:
直接激光切割了哇。。。。。。。。。

网友(2013-01-06):
楼上的你忽悠人啊。。。20mm的碳钢拿激光切?
那得多少千瓦的激光才能割啊?

网友:
现在国内比较多的进口电源有  海宝,凯尔贝,飞马特
海宝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所以知名度比较大,在国内市场也比较大
凯尔贝是德国的,价格比较高,质量好
飞马特的话了解不是很多
还有伊萨的也不错,可以看看
国内现在做整体切割机的厂商也很多
MESSER(不推荐,贵,售后比较差)金凤,博大,通用,沪工,华强等等,这几家都差不多,楼主可以咨询看看
然后根据切割的要求来选一下等离子电源,想质量好一点的就用凯尔贝类激光的(HIFOCUS系列),或者海宝精细的(HPR系列)
要求不高的话就选择普通的,当然国产的电源不管是切割质量,效率,占载率都和以上的有差距。。凯尔贝可是100%占载率的。。